推力线!推力线!

楼主(2018-01-10):
新做的背推机,一加油门就栽头!都不敢试飞了。老师傅救我!

网友A:
电机支架上扬10度左右 抬头严重在降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重心。。。。。。。。。。。。。。

静态时重心好找,一飞就不是那么回事了,推力线影响挺大。

楼主:
您是说电机下压,还是上扬?(从后向前看的角度上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支架上扬10度左右 抬头严重在降点

会不会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机机的重心在那个橡皮筋交叉点的前面一点点,飞机高举头顶推油门头向下哉就抬高推力线,要抬到你推油 ...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飞机这样肯定是不行的,你这个飞机推力线最好是通过重心。你如果够仔细的话,你会发现海潮的拉力线并 ...

多谢指点!回头我再认真看看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E:
让电机抬头或者低头,根据效果调整。你说加力栽头,我想是杠杆原理,我想应该让电机抬头一点。

多谢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推力线应该交叉于重心,而不是机头

多谢!
但我看有的模型推力线并不与机身或者重心相交。比如,著名的“红猪”水机。还有,海潮水机。还有一些模友自制的模型,感觉推力线与机身轴线平行一样,没搞懂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网友G(2018-02-11):
让推力线指向重心,或者把水平尾翼往上抬,或者推油时拉杆

网友(2018-01-10):
不是要平尾微微上翘才能飞吗?我制作的所有后推机基本都要平尾上翘才能正常飞,不然全部都撞地。
前拉的就不见这类问题,可能是牵引式和后推式作用力有区别。

网友F:
推力线应该交叉于重心,而不是机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
但我看有的模型推力线并不与机身或者重心相交。比如,著名的“红猪”水机。还有,海潮水 ...

你说的没错,这些机型的布局我也只是猜测是不是因为推力线关系将飞机重量往常规重心线后面偏移,调整了飞机实际重心。

当然如果没有搞懂这之间的关系的话还是建议借鉴常规机型如天行者、冲浪者、欧兰斯747这些

网友:
用重量抵消推力

网友E:
让电机抬头或者低头,根据效果调整。你说加力栽头,我想是杠杆原理,我想应该让电机抬头一点。

网友D:
你这个飞机这样肯定是不行的,你这个飞机推力线最好是通过重心。你如果够仔细的话,你会发现海潮的拉力线并不是平行与水平面,海潮的机翼攻角比较大,海潮的水平尾翼是有安装角的。具体的原因也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研究一下模型飞机空气动力学吧。

网友C:
你这个机机的重心在那个橡皮筋交叉点的前面一点点,飞机高举头顶推油门头向下哉就抬高推力线,要抬到你推油门油门时飞机向前冲,不抬头也不低头,可以感到有一点点低头是没有问题的,把升降舵微调调一点点即可,绝对不可以推油门头向上扬。

网友:
上扬5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是说电机下压,还是上扬?(从后向前看的角度上说)

向下拉

网友H:
拉点舵先飞起来试试,不过重心

网友:
说反了吧,电机要是往下拉,力矩变长不更得低头。

网友I:
1、机头重了;
2、推力线通过重心上方

网友:
腰推机一般电机轴线要前底后高

楼主:
引用 网友H:
拉点舵先飞起来试试,不过重心

已试飞4次,机子还是挺飘的,就是俯仰稳定性不好,还在改进……

楼主:
引用 网友I:
1、机头重了;
2、推力线通过重心上方

多谢!  试飞4次,改进型的飞了4次,可能由于机身较短,俯仰稳定性不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I:
1、机头重了;
2、推力线通过重心上方

网友:
背推动力向下压? 你是怕炸的慢吗?

网友J:
飞机好飞了没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飞机好飞了没有啊?

已经试飞4次,操控性能还可以,最大的问题是俯仰不太稳定。

楼主(2018-02-12):
引用 网友G:
让推力线指向重心,或者把水平尾翼往上抬,或者推油时拉杆

多谢支持!已决算。

网友(2018-05-04):
这里要和机头方向的拉力线相反,要加上拉和左拉就好了

网友(2019-06-23):
楼主推力线弄好了吗,看你弄的好像是45度啊,感觉你的问题,别人都是在东拉西扯的都没有说到重点,或者他们因为那样说你就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