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飞控驱动显示安装完成了,设备管理器却有个叹号,连不上飞控,被卡住了@

楼主(2018-01-10):
(图片)

网友:
卸载驱动——拔掉USB——连上USB——在设备管理器里右键需要安装驱动的设备——点开属性——更新驱动程序——选中驱动所在文件夹——完成

网友:
是不是stm的驱动没装好

网友:
不要用gost的win版本,这个是windows问题

网友:
我是禁用驱动签名强制这种办法

网友:
顶了再说
顶了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