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组穿越,求鉴定是否合理

楼主(2018-01-10):
机架:kingkong210套
电机:2205kv2300  (好盈动力套装)
电调:乐天MICRO BLHeli-S 30A(支持DSHOT)
飞控:SP Racing F3飞控(Acro)
桨叶:银燕5寸三叶桨
图传:PandaRC VT5804 V2
电池:花牌1300  70C
摄像头:RUNCAM SWIFT 2
显示器:鹰眼小飞手  加蘑菇天线
希望指出不合理的地方,或者不合适的搭配,谢谢!

楼主:
是不是少了个分电板?

网友:
配置都不错,F3飞控和F4可能就差二三十块,为啥不用f4呢

网友:
图传建议foxeer  600mw的,pandarc这款用的时候温度太高容易烧。

网友:
考虑黑蚁飞塔,省心

网友A:
那么你是穿越固定翼两不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么你是穿越固定翼两不误吗

不准备入固定翼了,你懂穿越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准备入固定翼了,你懂穿越吗?

哪个家伙让你心猿意马的    穿越自己玩多练练焊工,不然就直接在淘宝花钱找人给你组好机子,多练模拟器。穿越更烧钱

网友:
入门可以,基本合理的

网友:
         正好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