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泡老师教程] 求助泡泡老师APm飞控校准遥控器一项各通道行程太小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8-01-11):
泡泡老师你好:我的APm飞控校准遥控器一项
(mc6c遥控器)校准的时候除了油门行程其它通道的行程的幅度都很小是什么原因啊!APm固件版本是3.2.1重新刷固也不行,以前不这样来。请问这种情况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
这是线没插好

网友A:
接收机和飞控的线是怎么插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机和飞控的线是怎么插的

线都接的没问题,我问了问遥控器的客服,他说D/R开关转换一下就行了mc6c遥控有个行程幅度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