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飞控怎么玩穿越机

楼主(2018-01-11):
我的穿越机安上pix飞控怎么调试和安装

网友:
不会太大吗

网友:
有mini pix的啊!

网友:
pix装上就不算穿越机了,穿越机本身就是针对玩法来命名的,不是根据机架命名的,你把pix装到穿越机架上,就是小轴距无人机

网友:
拆了吧 不好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