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交流] 求助三代萝丽控12通发射机输出的PPM信号宽度

楼主(2018-01-11):
大佬们,有没有知道三代萝丽控12通发射机输出的PPM信号宽度是多少,万分感谢

网友A:
不都是1ms到2ms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都是1ms到2ms吗

一个周期20ms,1-2的宽度做12通就要改周期时间,延迟就会变大,通用的20ms周期时间最大做到8通,9通会出现同步困难,10通以上就必须改了。

楼主直接问萝莉或者研究过源代码的人就好了。

网友:
12312312312阿斯顿发手动阀山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周期20ms,1-2的宽度做12通就要改周期时间,延迟就会变大,通用的20ms周期时间最大做到8通,9通会出 ...

在网上看到一款多协议高频头,但是不知道发射机发出的PPM信号和哪款商品遥控器一样

楼主:
引用 楼主:
在网上看到一款多协议高频头,但是不知道发射机发出的PPM信号和哪款商品遥控器一样

刚刚说错了,是遥控器飞模拟机用到的PPM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个周期20ms,1-2的宽度做12通就要改周期时间,延迟就会变大,通用的20ms周期时间最大做到8通,9通会出 ...

应该都是标准宽度吧,通道多有可能是修改了周期,单个通道脉宽应该没改过吧,改过的话就不兼容了

网友:
实际上是8个模拟比例通道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都是标准宽度吧,通道多有可能是修改了周期,单个通道脉宽应该没改过吧,改过的话就不兼容了 ...

具体改的那个就不清楚了,改单个通道的时间确实会影响兼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一个周期20ms,1-2的宽度做12通就要改周期时间,延迟就会变大,通用的20ms周期时间最大做到8通,9通会出 ...

遥控器输出到2401高频头的信号不是ppm,它是发各通道ADC转换的数值到高频头,到接收机再把每个通道的数值转换为脉宽,我读过萝莉的代码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遥控器输出到2401高频头的信号不是ppm,它是发各通道ADC转换的数值到高频头,到接收机再把每个通道的数值 ...

楼主说的是那个吗,我没注意他说哪里的信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遥控器输出到2401高频头的信号不是ppm,它是发各通道ADC转换的数值到高频头,到接收机再把每个通道的数值 ...

楼主问的应该不是这个,遥控和高频头接收机都是自己写的当然不会用ppm了,楼主看起来是想用萝莉的控输出ppm外接高频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说的是那个吗,我没注意他说哪里的信号。

是飞模拟机用到的那个PPM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问的应该不是这个,遥控和高频头接收机都是自己写的当然不会用ppm了,楼主看起来是想用萝莉的控输出p ...

对的,在网上看到一款多协议高频头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飞模拟机用到的那个PPM信号

模拟器那个ppm肯定是标准的脉冲宽度,通道多我估计是把频率降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模拟器那个ppm肯定是标准的脉冲宽度,通道多我估计是把频率降低了

哪个厂家的PPM信号脉冲宽度好像都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