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口袋图传DIY进遥控器里

楼主(2018-01-11):
因为又要图传又要数传,每次出门遥控器上都挂一堆东西,所以,我要把他们都集成进去!
折腾完之后是这样的(我控是xt32)
效果还行吧 哈哈 那么走起

首先,你需要先准备几根线,一根天线延长线和一个USB分线器。

然后把遥控器拆开,把提手拆掉,适当扩孔,让天线延长线正好拧进去。

拆掉口袋FPV和usb分线器的外壳。

用魔法,把USB HUB上占地方的接口拿掉。

别忘了测测线序..免得焊错

口袋图传用3M双面胶粘在有空闲的位置,把准备好的线 给 剪断 剪断!

数传图传的线都焊上

把usb hub连接手机otg那端的线 从另一个口穿出

usb hub上的原来白色的短的线焊下来 换成新的长度适合的线焊回去

加上热缩管

找一个空闲的地方塞进去!

慢慢盖上遥控器的盖子,注意观察usb和图传的位置是否正确。

重新装好了,拧上图传天线

现在只有一根漂泊在外的线了(接手机的)
这下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学习了。

网友A:
这种接收玩穿越延时吗?有某宝链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接收玩穿越延时吗?有某宝链接吗

没玩儿过穿越不清楚,延时是有的,不过也很小基本感受不到。

网友:
数传和图传可以通过一个usb集线器同时接入手机对吗?用一个地面站软件就搞定了吗?

网友(2018-03-28):
摇控器天线不影响图传吗?

网友:
会延时一些

网友(2018-06-30):
引用 楼主:
没玩儿过穿越不清楚,延时是有的,不过也很小基本感受不到。

这个手机上装的是什么地面站软件?

网友(2019-01-10):
技术贴,学习
技术贴,学习

网友(2019-11-24):
请问用的什么地面站    求告知

网友:
  看见请加微信17815379585

网友(2021-05-17):
难道你不知道这款遥控器可以蓝牙连接数传吗,这样有点多此一举,直接按一个手机图传接受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