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口袋图传DIY进遥控器里

楼主(2018-01-11):
首先,你需要先准备几根线,一根天线延长线和一个USB分线器。

不好意思操作失误本贴无图请飞机完整贴
然后把遥控器拆开,把提手拆掉,适当扩孔,让天线延长线正好拧进去。

拆掉口袋FPV和usb分线器的外壳。

用魔法,把USB HUB上占地方的接口拿掉。

别忘了测测线序..免得焊错

口袋图传用3M双面胶粘在有空闲的位置,把准备好的线 给 剪断 剪断!

数传图传的线都焊上

把usb hub连接手机otg那端的线 从另一个口穿出

usb hub上的原来白色的短的线焊下来 换成新的长度适合的线焊回去

加上热缩管

找一个空闲的地方塞进去!

慢慢盖上遥控器的盖子,注意观察usb和图传的位置是否正确。

重新装好了,拧上图传天线

现在只有一根漂泊在外的线了(接手机的)

这下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8?!

对 三星s8   顺便请问怎么删贴  我好像发重了

网友:
我是看到了遥控器才来的

网友B:
哥们儿,咱文化水平有限,只读文我琢磨不透,所以最好一张图配文字说明这样发出来比较好!实在不行就录一段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哥们儿,咱文化水平有限,只读文我琢磨不透,所以最好一张图配文字说明这样发出来比较好!实在不行就录一段 ...

哈哈哈 你往下翻 我还有一帖 这铁发错了我不会删

网友:
顶一下顶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 三星s8   顺便请问怎么删贴我好像发重了

emmm不知道

网友(2018-02-23):
用的什么地面站软件呀!

网友:
乐迪控?
???看屏幕像

网友:
接收机和遥控不会相互干扰嚒?我再加一个WIFI发射模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