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

楼主(2018-01-11):
穿越机翻跟头咋翻,听吧友说要调参数,我cc3d的飞控

网友A:
CC3D切手动就可以,不需要怎么调,剩下就看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A:
CC3D切手动就可以,不需要怎么调,剩下就看技术

正解

网友:
半自稳也可以,也是看技术  乖乖去练下模拟器吧freerid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