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穿越机遥控器的搭配

楼主(2018-01-11):
QAV210 穿越机该搭配哪种遥控比较好呢?  手里有一个MC E7    之前飞su27用的   不知道能不能拿来飞穿越   求指点

网友A:
能的,但要换接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的,但要换接收机

为什么呢?

网友:
原装接收不支持四轴

楼主:
求推荐几个性价比比较高的遥控

网友B:
性价比高只有富期i6了,或者闲鱼收个二手天地飞~华科尔之类的,别着急确认收货了,等用一段时间看看有木有暗伤再决定退货或确认收货!我就被坑过!确认收货点早了,收了个带暗伤天地飞!花了我400大洋!肉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性价比高只有富期i6了,或者闲鱼收个二手天地飞~华科尔之类的,别着急确认收货了,等用一段时间看看有木有 ...

感谢!

网友:
个人比较认可futaba这个牌子

网友:
Frsky X9D+是最佳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