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交流] 6通接收机

楼主(2018-01-11):
制作完成   正常    电压回传没做

网友:
不就是加两个电阻呀!电压回传还是有用的:了解动力电池电压情况。

网友:
是先打好孔,再印上电路,然后蚀刻吗?

网友:
可以可以,很强势

网友:
做的真漂亮。1K电阻体积有点大。

网友:
动手力强!赞一个!

网友A:
6通接收机 接收机,福斯6通接收机 作者:caohaizhijia 4858 先打孔那个怎么对准印电路!厉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打孔那个怎么对准印电路!厉害了

直接贴在窗户上对齐  然后用胶粘住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直接贴在窗户上对齐  然后用胶粘住

热转印,卷进去的时候,因为热胀冷缩,纸会发生偏移怎么破?虽然一般都能成功,就是最后孔不一定在中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热转印,卷进去的时候,因为热胀冷缩,纸会发生偏移怎么破?虽然一般都能成功,就是最后孔不一定在中间了 ...

网友C:
pcb画图用的是啥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pcb画图用的是啥软件

Sprint-layout 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