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PM飞控,玩V尾,打副翼是尾翼舵机跟着修正是正常的吗?

楼主(2018-01-11):
用APM玩小胖子,以前用APM玩过固定翼,但是没有调试过V尾

网友(2019-11-12):
引用 网友A:
老兄可不可以加一下你好友、我也刚开始弄APM+小胖子、不知道APM该怎么弄827997191 ...

搞定!!!!!!!!!

网友:
这个是商品控呀!!

网友:
正常的  尾舵是小幅度修正的

网友(2019-10-08):
APM在自稳模式下打副翼V尾跟着动是正常的,系统就是这样设置的。一般来说上单翼飞机作为练习机,飞航线、五边什么的,不做复杂的特技飞行,我在航模队的时候老师讲过把副翼与方向舵混控,转弯时方向舵跟着副翼联动转弯更精确,没有横向漂移,更随手。V尾设置和副翼联动就是这个道理。

网友A:
老兄可不可以加一下你好友、我也刚开始弄APM+小胖子、不知道APM该怎么弄827997191

网友:
楼主可否加个微信、APM用小胖子在吗设置V尾

网友(2018-06-17):
大猎鹰不错啊!我在用,便宜!

网友(2018-03-07):
引用 网友B:
正常..........................

不是水平尾翼垂直尾翼混动么?和副翼有关系?

网友(2018-02-04):
引用 网友C:
泡泡教程里面有,你看下怎么设置V尾

泡泡视频是很好,很多人受益,但他的视频已经太老了,现在v尾混控固定翼飞机参数默认都是,副翼与v尾联动,用以修正转弯姿态,并且,官网上说建议大家不要关闭这个功能。原来的v尾混控已经参数已经没有了,全部用新命令代替了。

楼主:
粘上了才发现没有接电机线,没办法,只好动手术,  这机子设计还是有缺陷,这样不方便已后更换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

好的,谢谢,今天还纠结了半天,检查了好久的参数

网友D:
电调线要加长的    并不是买来啥样的电调就能用的    fpv就要折腾的 这点不算什么   总体  小胖子还是很优秀的  目前没有比小胖子更好价格更低的机型诶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调线要加长的    并不是买来啥样的电调就能用的    fpv就要折腾的 这点不算什么   总体  小胖子还是很优 ...

线刚好够长,我是那种得过且过的人      ,不过像757这机型还是设计得比较好,比较模块化,好组装,好更换!

网友E:
用的什么电机,40a电调用什么电池能飞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期待飞行

装好了,明天或者后天飞,到时候上视频

网友G:
设置了几种飞行模式?

网友C:
泡泡教程里面有,你看下怎么设置V尾

网友D:
引用 楼主:
线刚好够长,我是那种得过且过的人,不过像757这机型还是设计得比较好,比较模块化,好组装,好更换!

飞机组装速度跟  飞行效率另一个概念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飞机组装速度跟  飞行效率另一个概念

嗯,毕竟就这价,够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设置了几种飞行模式?

六种,根据自己需要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的什么电机,40a电调用什么电池能飞多久

3536电机,40安电调,以前飞飞翼,2200毫安电池能飞10分钟,这小胖还没有飞过,飞了再告诉大家

楼主:
吃晚饭时间出去飞

楼主:
请问各位老鸟,手机端怎么上视频?我有视频上不了!!!

楼主:
怎么都不说了,直接上视频

网友:
目前衝浪是最好的載機了,浮力好滑降比好就是空間有點小,目前在APM已完成自動起飛,航點繞行,自動降落,
所有資料都是網路蒐集來的,感謝所有前輩指點。

网友H:
请问小胖的降落速度有多快啊?一直在纠结这个和打手的问题不敢入手。在寻找载机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问小胖的降落速度有多快啊?一直在纠结这个和打手的问题不敢入手。在寻找载机

这个不好表达,飞多了,也不感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