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0穿越机

楼主(2018-01-11):
请问各位大神教教我?我是个新手,我用的是210穿越机,请问摄像头该调多少度。比较适合新手

网友A:
这个是看你自己飞的多块决定的吧,越暴力镜头角度越大反之责越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看你自己飞的多块决定的吧,越暴力镜头角度越大反之责越小

700线的镜头,2205电机2600KM.F4飞控

网友:
一般30度,更暴力就45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700线的镜头,2205电机2600KM.F4飞控

这配置很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