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9s改装高频头的话系统固件需要修改什么吗?

楼主(2018-01-11):
看到摩友AT9装高频头但是不知道改需要不需要修改系统固件……

网友A:
有什么用?增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什么用?增程吗?

可以玩玩具小机啊

网友:
问乐迪技术员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玩玩具小机啊

把油门通道反向

网友C:
你怎么修改固件,乐迪的代码都是闭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油门通道反向

是只要油门反向就可以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怎么修改固件,乐迪的代码都是闭源的

那怎么看到他们改了高频头啊,不是需要发射协议一致吗

网友(2019-08-13):
引用 楼主:
可以玩玩具小机啊

at9s需要怎么改装可以遥控2.4g的玩具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