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胖子

楼主(2018-01-12):
请问大神们:小胖子配2216KV1100电机,电调40A,整机加电池重量1.7KG可以能飞得起来吗?

网友:
可以,2814动力足一点

楼主:
要滑跑多远呢?

网友A:
电机小吧,会不会动力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小吧,会不会动力不足

不知道,就是想问问大神们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动力不足,,,

我看有的2216可以呢?

网友A:
最少要上2814  1000k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少要上2814  1000kv

谢谢指导

网友:
可以的,4s电,10寸浆
我见过两块达普4s22200+一块花牌1500,朗宇x2216,kv1400(kv大了点儿)2w图传,10寸浆,飞起来还是可以的,30%的油可以飞50+m高

网友C:
我是2216  1400kv带8060桨  4s3p 9600mah 18650电池  轻松飞   睿思凯原厂遥控加L9R接收15km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2216  1400kv带8060桨  4s3p 9600mah 18650电池  轻松飞   睿思凯原厂遥控加L9R接收15km

起飞重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2216  1400kv带8060桨  4s3p 9600mah 18650电池  轻松飞   睿思凯原厂遥控加L9R接收15km

18650放电倍率应该不够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18650放电倍率应该不够吧!

1700+   反正是巡航就个位数电流  起飞也就30a  没啥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1700+   反正是巡航就个位数电流  起飞也就30a  没啥压力

加个好友吧!朋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加个好友吧!朋友

vx qq都行  发出来我加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vx qq都行  发出来我加你

1023886848

楼主:
引用 网友C:
vx qq都行  发出来我加你

谢谢朋友

网友:
降落速度多块?手抛打手不?

网友(2018-06-11):
应该可以,但感觉会动力不足

网友(2018-10-12):
看来3s是不能用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