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12):
APM飞控上面的GPS端子是多少间距

网友:
不是1.25就是1.27,你买gps一般都配线,如果自己买就两种都买了吧,也没多少钱

网友:
1.25mm的,直接买gps线

网友:
1.25的5P。网购端子吧

网友A:
或者你手里有6P的可以切掉一个,也能用。想着DIY这些小东西手里不能缺,小东西不贵但是加上运费还有时间成本就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者你手里有6P的可以切掉一个,也能用。想着DIY这些小东西手里不能缺,小东西不贵但是加上运费还有时间成 ...

是的,运费贵东西不贵

网友:
你们只想到了5Pin端子是1.25,下面还有两条线呢?怎么不说说?

网友:
用尺子量量啊,这也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