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835不能用了

楼主(2018-01-13):
东西好好的夜晚还可以用有图像,早上在玩没有图像了发射比较热,就是这个接收不太热有点温度。
有没有朋友遇到这样的情况,谢谢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发射的频段一样吗?

好好的没有变,夜晚还有图像早上就没音了

网友B:
是不是屏幕的信号源选择变了,按屏幕的V1/V2切换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屏幕的信号源选择变了,按屏幕的V1/V2切换试试

都没有问题。就因为断电了。重新上电了。没有图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烧了!

不是吧。那么容易烧。不过接收没有热是真的我看元器件没有烧的痕迹。

网友:
量一下接收模块的5v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