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更换三段开关

楼主(2018-01-13):
我手里一个遥控,用的是滑拨式的三段开关,我想给我它换成普通遥控的三段拨挡式开关,下边是万用表测出原理,但是想不明白怎么接线,望大神指点

网友:
这个帖子有点意思!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A:
既然同是三挡,只要搞清楚原三挡通路原理就行了。也就是说搞清楚原一档哪些触点相通,就行了,二挡,三挡同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同是三挡,只要搞清楚原三挡通路原理就行了。也就是说搞清楚原一档哪些触点相通,就行了,二挡,三挡同 ...

关键是普通三段开关,中位时候没有触点,三个针脚都不通,哈哈

网友:
要找个三挡四线的开关才能替换

网友:
原开关的最上和最下分别接三段开关两边的脚,三段开关中间的脚,接你第一图从上数第二个点,三段开关两边的脚分别是高电平5v和低电平0,中间脚悬空,这样控制三段。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是普通三段开关,中位时候没有触点,三个针脚都不通,哈哈

有种双边三挡开关,六个喊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