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Frsky 睿斯凯 XM+ 接收机如何对码

楼主(2018-01-13):
Frsky 睿斯凯 XM+ 接收机如何对码。
是先打开遥控器,进入对码状态后,再按住接收机对码按键并给接收机上电吗?
对码状态是红色LED闪缩,对码成功后是绿色LED常亮对码?
还是……

网友A:
先按住接收机的对码键给接收机上电,红灯常亮,然后在遥控菜单里面选择对码,对码成功后红灯闪烁,遥控确定后返回,接收重新上电,绿灯亮,就是可以了。
XM+用D16协议对码。

网友:
对码成功后是绿色LED常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按住接收机的对码键给接收机上电,红灯常亮,然后在遥控菜单里面选择对码,对码成功后红灯闪烁,遥控确定 ...

无法编辑了,更正一下,对码成功后是所有灯灭掉。

网友:
这种接收机好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