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apm2.8

楼主(2018-01-13):
插上电只有电源灯亮,其他的一个也不亮了,也连不了地面站,怎么回事。

网友A:
高价收废品飞控!F3,CC3D,NAZE32每个10元,APM加罗盘,Pix每个30元,V2每个50元

网友B:
换根数据线试试。

网友:
重新刷刷固件试试

网友C:
拆开来看看有没烧坏原器件,没有就丢失boot。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根数据线试试。

换过好几次了,还是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开来看看有没烧坏原器件,没有就丢失boot。

应该没有烧掉东西。boot丢失怎么办,还有,boot是什么------原谅我小白一个,apm2.8 地面站,APM,apm28飞控接线图 作者:星际联邦 2633 呵呵。

网友D:
引用 楼主:
应该没有烧掉东西。boot丢失怎么办,还有,boot是什么------原谅我小白一个,呵呵。

拆开摸摸有没有烫手的,或者明显的坏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拆开摸摸有没有烫手的,或者明显的坏了的

嗯,拆开了,连着电也没有什么发烫的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高价收废品飞控!F3,CC3D,NAZE32每个10元,APM加罗盘,Pix每个30元,V2每个50元

有两个不完整的apm,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有两个不完整的apm,

看看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呗!

企鹅号2955524899

网友C:
引用 楼主:
应该没有烧掉东西。boot丢失怎么办,还有,boot是什么------原谅我小白一个,呵呵。

自己看泡泡老师教程刷boot。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看泡泡老师教程刷boot。

哦,这样,谢了

网友E:
电脑能看到COM口不,找不到应该是32U2芯片出问题了,更换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脑能看到COM口不,找不到应该是32U2芯片出问题了,更换

的确是没有看见COM口,原来是这样。谢谢泡泡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