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 萝丽控一代

楼主(2018-01-13):
图一油门摇杆附近有电容,但线路图上电容在普通摇杆那里,这样对吗?

网友A:
电容是给电源滤波的,最好接近电源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是给电源滤波的,最好接近电源就行

对遥控有影响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遥控有影响吗

有点影响,单片机电压可能会不稳,最好和5V解压并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点影响,单片机电压可能会不稳,最好和5V解压并联

都是照着电路图焊接的。为什么电机没有反应呀?固件烧录成功了,就是没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点影响,单片机电压可能会不稳,最好和5V解压并联

萝丽老大说焊接的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萝丽老大说焊接的有问题

会看源代码吗?用单片机引脚资料对比你焊的电路,改源程序引脚定义代码(这很有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看源代码吗?用单片机引脚资料对比你焊的电路,改源程序引脚定义代码(这很有趣)

这个不会

网友:
接萝丽有刷电调再接电机。上电后测接收机任一通道电压在0到2·5V之间。

网友(2022-11-27):
要个现成的电路图,自己懒的画萝丽控一代 足控,代还,代地 作者:随缘9好 8026 ,哪位大神有发我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