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pro可以分出AV链接发射吗

楼主(2018-01-13):
可以吗大神,想买go4

网友:
可以,买根go4用的av线就行了

网友A:
弄个小usb头拆开,留下红黑两线,看哪个没有焊接线的焊接一根线其它两根剪了就行了,红线一定接5v可以给gopro充电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弄个小usb头拆开,留下红黑两线,看哪个没有焊接线的焊接一根线其它两根剪了就行了,红线一定接5v可以给gop ...

用的时候还得供上电吗?必须5伏?红线供电其他两根随便插?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时候还得供上电吗?必须5伏?红线供电其他两根随便插?

也可以不供电 直接黑线(地线) 和你焊上的那线(视频线)接转发模块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的时候还得供上电吗?必须5伏?红线供电其他两根随便插?

也可以不供电 直接黑线(地线) 和你焊上的那线(视频线)接转发模块就可以了 5V接 可以不用相机里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可以不供电 直接黑线(地线) 和你焊上的那线(视频线)接转发模块就可以了 5V接 可以不用相机里的电池 ...

发射那边是12或者16伏,直接接到这两根线上没问题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发射那边是12或者16伏,直接接到这两根线上没问题吧?

不可以,得降到5v才能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以,得降到5v才能接

重新弄一个5伏的发射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