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一把热切割

楼主(2018-01-14):
由于需要改装一台固定翼,要想切得正,切的直,就必须用热切割。
先放成品图片。
主角是一号吉他弦。

其他东西就地取材,热切弓用两根三毫米的实心碳纤维棒,用热缩套束在一起,两端用扎带绑紧,背后再走一根18号的硅胶线。
这头是随便翻出来的一些小零件,拆装吉他弦很方便。
另一头是用的一根一毫米钢丝,舵机拉杆用的,包了两层热缩套,防止碳纤维导电,再套一个快速调节器,电源线直接看到快速调节器上面,剩下一公分正好可以把吉他弦另一端的铜环套上去,实现方便的拆装。
电源线焊接一个xt60公头,方便接电源。
接到24伏两安的电源上,找了小块泡沫试试,切豆腐一样。
电源是电烙铁用的,也是自己改装的,加了开关,干了输入输出的线头。
用转接头转成xt60母头,航模这块的用途就挺多了。

不过充电器上要限制功率,608有这个功能。

网友A:
好好好!我正有电阻丝也想做,只是不知道这个切KT板效果好吗?

网友:
我都是小刀切的

网友B:
需要串联电阻吗?吉他弦直接电源不是短路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好好!我正有电阻丝也想做,只是不知道这个切KT板效果好吗?

切KT板也是一样的,有纸层的KT板都能吃得消。不过KT板感觉用美工刀切的更直。。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串联电阻吗?吉他弦直接电源不是短路了吗?

不需要串电阻,这个长度大概5欧姆左右,而且我的电源限制电流2a,大了也放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