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futaba 14sg 设置apm的回家参数问题

楼主(2018-01-14):
泡泡老师,我入手了apm2.8,最近看完你发的apm的11个课程很受启发,感谢你的无私付出啊!有两个问题希望你能帮我解决futaba 14sg 设置apm的回家参数问题 遥控器,FUTABA,APM,futaba6208,futaba和天地飞 作者:加油GSTAR 7371 1、我手里有个futaba 14sg,设置失控返航的时候,即设置RTL值的时候,关闭遥控器和打开遥控器的值是一样的,我就懵逼了,不会设置了,如果设置低了就会不解锁报错!这个不知道该怎么解决呢?
2、pid的参数调节环节,你是直接自动调参的,但是我看论坛很多人都有调参心得,不知道你有没有手动调参心得?能不能给我们再上一课呢?

网友A:
1. 是遥控器的问题 要看说明书
2. pid 调参 重来不用自动的
这东西上过大学工程数学+ 控制学的人都讲不清楚 要见过真实的系统才能理解怎么回事
网上说的 基本都有问题 而且不是每个飞控的pid都一样
pid 调到能飞就行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你应该设置遥控器的失控保护吧?

我设置啦,但是关闭遥控器后,地面站没有显示rtl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是遥控器的问题 要看说明书
2. pid 调参 重来不用自动的
这东西上过大学工程数学+ 控制学的人都讲不清楚 ...

遥控器的问题么?这个我再看看去,但是我看其他的遥控器都是调节行程量来调参数的,futaba的调整了行程量也不行
调整pid这么复杂啊,请问你实际是怎么调参的呢?还是直接用商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是你没设置好

您知道怎么设置不?如果知道能指导一下么?

楼主:
@泡泡
泡泡老师能来解答一下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遥控器的问题么?这个我再看看去,但是我看其他的遥控器都是调节行程量来调参数的,futaba的调整了行程量 ...

从来没用过商品控
pix PID 调整靠目视
BF PID 调靠FPV和听声音
电池电压不一样 PID严格上说都不一样 但是谁在乎
每种开源飞控对 I 和D的逻辑处理都不一样 所以网上说个各种比喻都是乱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来没用过商品控
pix PID 调整靠目视
BF PID 调靠FPV和听声音

这样啊,那真是受教了,那咱们论坛里那么多调参心得,还有小明什么的都错了?只能去凑试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知道怎么设置不?如果知道能指导一下么?

在控里 ,把油门通道 , 中立位向下调 , 及调整舵角量至适合数值 , 油门值在失控保护功能 ,按储存 , 设定後把中立点及舵角量回复预设值就行了 , 油门设定失控反航值如下图 futaba 14sg 设置apm的回家参数问题 遥控器,FUTABA,APM,futaba6208,futaba和天地飞 作者:kingtiger 4035

网友:
小手一挥金币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