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技术贴,关于航拍果冻的。

楼主(2018-01-14):
经过无数次实验,得出了一个结论,果冻有可能是以下原因造成的。
第一,螺旋桨不平衡造成的,螺旋桨不平衡包括,两边离心力的不同造成振动,还有两边升力不同造成的。
第二,电机的不平衡造成的,一个绝对平衡的桨,装在不平衡的电机上,的出来的结果就是不平衡,电机的不平衡包括,转子的不平衡,轴承的问题和轴的变形,轴包括内轴和外轴
第三。机架强度不够,导致振动被放大,而且机架不够强度,飞行稳定性也会非常差,
第四,飞控参数不对,我用最多的就是开源apm和pix,太高的参数会导致机身剧烈抖动。
弟五。绝对的平衡不存在的,大疆也不是一点抖动都没有,diy的机器跟大疆这种商品机的差别在于,相机的防抖上,曾几何时,疯狂的想把大疆的云台相机装在diy机器上,只不过协议无法解析,只能作罢。我想说的是,diy机器要平衡,电机和桨的组合不能改变,你这个桨与这个电机做好匹配,换到别的电机上一样会果冻。自组机器,想要最低限度控制果冻,必须做好桨和电机的匹配,配好以后,做平衡,注意,桨的安装角度,螺丝的松紧度,这些都会影响果冻。
最后我想说,diy一样可以稳定,甚至机身稳定性比大疆稳,都是可以的,但是你必须要有耐心和时间。如果没有,最好还是直接商品或者玩具。

给所有准备入坑的人的忠告

网友:
对新手有点用  帮顶

网友:
讲得好,学习了

网友A:
还是云台,和飞机pid、感度更重要些,穿越机的山寨电机配塑料桨硬刚都没果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云台,和飞机pid、感度更重要些,穿越机的山寨电机配塑料桨硬刚都没果冻的

云台本身是解决不了高频振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云台,和飞机pid、感度更重要些,穿越机的山寨电机配塑料桨硬刚都没果冻的

穿越机因为桨小,跟航拍机大桨不一样,离心力方面,,还有纠正你一个书法,不是穿越机就无果冻,而是在相机能过滤的范围内无果冻,一旦桨不平衡程度所产生的振动相机无法过滤,一样果冻,我看过的穿越机视频,有3成是出现果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穿越机因为桨小,跟航拍机大桨不一样,离心力方面,,还有纠正你一个书法,不是穿越机就无果冻,而是在相 ...

66没研究过,我意思是云台和减震球的选择也要考虑在内,我一次s1000小炸换桨有两个电机明显抖动,但画面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B:
就很简单的一件事 钱不能省
对于新手来说 你要自主diy航拍机,想要效果达到dji或者超过是基本不可能的。不然正好配置震动少,不然要花好多好多钱买零件,还不如买一台dji整机省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很简单的一件事 钱不能省
对于新手来说 你要自主diy航拍机,想要效果达到dji或者超过是基本不可能的。不 ...

手里拿着DJI。。心里向往DI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