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发射

楼主(2018-01-14):
想入手一个600mw的发射,大佬推荐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图传发射吧?说清楚点

嗯,是的,不好意思

网友:
奥姆威一直是不错的,没太有争议。鹰眼q图传价格更亲民点。五六十块钱的就不推荐了吧

网友:
欧姆威吧,不过说起来,个人觉得比发射重要的是接收~

网友B:
推荐50元左右的图传,有LED显示屏的那种,没有显示屏的不要,因为调起来麻烦~!下图:
如果你飞的不算太远(一公里以内),市面上的图传没有太大差别,以上面为准,那个便宜买哪个,
如果远航,推荐以下品牌:欧姆威,熊猫,黑羊,品质都可以的!

我个人玩穿越机,用的是熊猫600mw图传,玩固定翼用的是熊猫200mw图传(2手收的,60 2个),还有一个纸飞机上用的是杂牌600mw的(功率缩水,实际上是200mw,但是够用),没有特别要求,杂牌够用。

我最近入手了这个图传,39包邮,口碑不错还便宜~  (主要是便宜),因为现在图传技术已经没什么壁垒了,谁都能做,没技术含量了。

具体就不多说了,省的说我打广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推荐50元左右的图传,有LED显示屏的那种,没有显示屏的不要,因为调起来麻烦~!下图:
如果你飞的不算太远 ...

我也刚刚买了39的图传,地面测试有点厉害,还没上过天,你空中拉过距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也刚刚买了39的图传,地面测试有点厉害,还没上过天,你空中拉过距吗?

还没用呢,现在太冷了,外面零下38摄氏度,受不鸟,猫冬呢。。。。等暖和点再出去浪。。。。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没用呢,现在太冷了,外面零下38摄氏度,受不鸟,猫冬呢。。。。等暖和点再出去浪。。。。 ...

零下38,,,,,这能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