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双马玩具遥控器能改模拟器用吗?

楼主(2018-01-14):
双马2.4g玩具遥控器能改模拟器用吗?如果找到信号线?

网友:
有点复杂,帮顶了

网友:
我也台美嘉欣的四通机,但找不到PPM信号点

网友A:
可以的,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很简单

请首长指示?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首长指示?

加一下我QQ吧13783636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