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X-F82DA

楼主(2018-01-14):
有無飛友用x9d

网友:
地毯式排查法,会吗?首先检查遥控器和接收机是否对好码,然后检查遥控器设置,然后检查地面站设置!地毯式也就是每个选项都要仔细检查!

楼主:
大麥茶發表於2018-1-15 01:06
地毯式排查法,會嗎?首先檢查遙控器和接收機是否對好碼,然後檢查遙控器設置,然後檢查地面站設置!地毯式...

謝啦~接收机對頻ok cc3地面站精靈,設定x9d通道就是無法完成用,at9都設定ok

网友A:
pwm连个舵机试试看先

楼主:
引用 网友A:
pwm连个舵机试试看先

測試過~pwm連個舵機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