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s电池电压多少就不能动了?

楼主(2018-01-16):
想请问一下,我用穷人osd  飞机满电是12.多v,不清楚到多少v就得赶紧停下,网上查的好模糊,希望能解答一下    就是多少伏的时候飞机不能飞了??

网友A:
单节锂电池3.7v最好停下,不然你控制不好的话电压飞速在3.7v后掉压会过放的

网友:
其实我觉得电池3.5v落地差不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单节锂电池3.7v最好停下,不然你控制不好的话电压飞速在3.7v后掉压会过放的

3.7V  电池才刚刚开始放电
3.6V 电池最舒服
3.5V 必须降下来了

网友C:
这个根据电池,为了保护电池一般单片3.85到3.7v 就需要降落了,保护电池。虽然最低可以放到2.6  但是3.7v以下就很虚,容易过放。

网友:
引用 网友B:
3.7V  电池才刚刚开始放电
3.6V 电池最舒服
3.5V 必须降下来了

这个看你自己选择的,你放到2.75都可以

楼主:
12v能飞到3.7v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12v能飞到3.7v吗????

3.7v是指单片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根据电池,为了保护电池一般单片3.85到3.7v 就需要降落了,保护电池。虽然最低可以放到2.6  但是3.7v以 ...

我电池bms研究了2年多 测试了那么多电池 还没见到过谁的电池3.7V就虚的

网友:
18650 單顆可以放到3v,,,(空拍機)

楼主:
引用 网友D:
3.7v是指单片的电压。

意思是3.7乘以3   11.1伏   就得回来是吗??

网友:
到3.5v没问题的。

楼主:
谢谢各位啦    过几天去浪一下

网友:
插个BB在上面设成3.5

楼主:
根本听不见  太远了

网友:
我最厉害的一次把4S电池放到了八点几伏,抢救了一下现在还在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意思是3.7乘以3   11.1伏   就得回来是吗??

是的

网友:
电池最低3.6最高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