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科普电调的知识

楼主(2018-01-16):
什么是BLHeli-S/DSHOT.他们两个有什么区别?选哪个好一点?在好盈乐天的动力套装上看见的。

网友A:
BLHeli-S是固件名称,这个是现在最好的开源电调固件,固件可以理解为系统。
DSHOT是信号传输协议,这个是数字协议,精度高响应快,DSHOT细分还有不同传输速率,数字越大传输速率越高。
这两个不是一回事,一个是固件,一个是通讯协议,常见固件里只有BLHeli-S支持DSHOT,电调使用DSHOT协议也需要飞控及飞控固件支持。电调直连接收机一般输出的是pwm信号,不支持DSHOT的,根据使用场景需要电调连接电脑配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BLHeli-S是固件名称,这个是现在最好的开源电调固件,固件可以理解为系统。
DSHOT是信号传输协议,这个是数 ...

好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