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华科尔D10配置问题

楼主(2018-01-16):
按照泡泡老师的教程  配置的华科尔D10  可以正常的 飞四轴  但是现在飞机换成了固定翼(天行者2015机子)   控和遥控器都没有换    怎么配置华科尔D10用来飞固定翼 ,

楼主:
飞固定翼的  时候 无法进行模式切换

网友A:
我觉得吧……这跟飞控有关,你用什么飞控?    华科尔d10只是起到了控制作用

网友B:
用8通道来控制模式,也可以在参数表里面改为5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吧……这跟飞控有关,你用什么飞控?    华科尔d10只是起到了控制作用

我用的  pixhawk

楼主:
引用 楼主:
飞固定翼的  时候 无法进行模式切换

不会吧  我还想改装成 垂直起降固定翼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  pixhawk

有下载固定翼固件吧?然后其他设置跟多轴差不多

网友:
用一个三段和二段开关组合混控6模式转换

网友C:
多轴是APM的5通道输入端切换飞行模式,固定翼是APM的8通道输入端来切换飞行模式的,
设置好遥控器后,把接收机5通道插到APM的8通道输入端上去就行了。

网友:
PIX的话,把遥控器8通道设置为6档开关。

网友C:
新手课堂,用乐迪PIX 玩固定翼的方法。7月8日更新
http://www.moz8.com/thread-92275-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固定翼的  时候 无法进行模式切换

遥控的5通道接在飞控的8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8通道来控制模式,也可以在参数表里面改为5通道

8通道我的是一个三段开关  所以他只有3种模式可以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轴是APM的5通道输入端切换飞行模式,固定翼是APM的8通道输入端来切换飞行模式的,
设置好遥控器后,把接 ...

是的  三段开关只可以切换 3种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手课堂,用乐迪PIX 玩固定翼的方法。7月8日更新
http://www.moz8.com/thread-92275-1-1.html
(出处: 模友 ...

好 我先看看泡泡老师的教程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