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大家都用不回中油杆?

楼主(2018-01-16):
多轴大家都用回中还是不会中的多?大疆的回中感觉很不错。pix用回中会不会很好用?。。。。。不回中下降速度那么快怎么控比较好控?

网友:
不懂,同问,字数不够多加几个

网友A:
不回中自稳飞,双回中一般定高飞

网友:
看个人习惯,如果你的控只用来飞这个多轴,而且只飞定稿或者定点模式,那当然双回中好,如果还要飞别的机型 固定翼穿越机什么的,那就不要改

网友B:
为什么要回中
没有回中大油门机动才可以实现 基本线性油门多爽

网友C:
其实感觉回中真的很好,也想知道怎样改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回中自稳飞,双回中一般定高飞

不回中飞自稳也不好飞,油门打底了降落得快,稍微不小心就坠地,补偿回来又上升!稳不住不好飞。超视距看不到就容易坠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感觉回中真的很好,也想知道怎样改装?

改装很简单的,摇杆上面加个小部件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回中
没有回中大油门机动才可以实现 基本线性油门多爽

飞多轴不回中感觉不是那么好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回中飞自稳也不好飞,油门打底了降落得快,稍微不小心就坠地,补偿回来又上升!稳不住不好飞。超视距看 ...

技术问题,玩那种没有气压计定高的玩具飞机也只有自稳,而超视距飞,切到定高,油门摇杆放中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多轴不回中感觉不是那么好控

其实很好控制
主要是有飞行的乐趣
另外上升率和下降率 我记得pix都可以控制最大值

自动回中的 软件补偿太多 没什么感觉

网友C:
引用 楼主:
改装很简单的,摇杆上面加个小部件就可以了

那会不会,解锁后自动回中飞机突然串上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会不会,解锁后自动回中飞机突然串上去啊。

会的哦!

网友(2018-02-20):
飞航拍就定高的好,如果设置定高模式,摇杆回中是不会上升的。高度相对可控些

网友:
这个应该不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