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帮忙解决穿越机的问题

楼主(2018-01-16):
请问下,我这台穿越机,哪个东西是飞控,如果要加装GPS,怎么加加在哪个位置?

网友A:
穿越机加gps没什么意思,飞行时间估计在十分钟以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穿越机加gps没什么意思,飞行时间估计在十分钟以内了

不加装GPS飞行时间也是在十分钟以内

网友:
這機架不好安裝gps,,,,裝上去還要考慮電機干擾問題耶!

网友:
上面工字型的是图传,下面的是飞控,但是穿越机装飞控很麻烦,真心不推荐!
装上飞控后,还要各种设置,各种布局,要考虑搜星好,还得考虑如何防止干扰,
一旦搞不好,就自己放生了。。。。

网友:
有USB接口的是飞控,上面是图传。加gps没有太多用,你有不能飞太远,加了gps还要搞osd穿越机没有这么多空间。

网友:
哪个是飞控……你这个问题问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