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飞控路径模式下自动返航

楼主(2018-01-16):
我的Apm设置了六个航点,飞机飞到第三个航点时就自动返航回来了,第三个航点确定不是设置的返航模式,有知道的兄弟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A:
会不会是地面站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地面站的问题?

不好说,地面站感觉还真有点问题,时不时会显示罗盘不健康,已经用的是外置罗盘,而且也挺高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失控返航了?

应该不会吧,飞的也不远

网友:
会不会是第三个航点失控了

网友:
检查下航线飞行的设置,航线执行过程中失控如何反应,可以选择返航或者继续执行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