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飞控起飞后乱动

楼主(2018-01-16):
今天飞玩一块电池,换第二块电池上去后,解锁,推油然后紧接着飞机不懂什么情况乱动,然后就减油降下来,然后再次解锁准备飞时还是不得,推油会侧翻,第一块电池时还好好的,不懂是什么毛病。

网友:
断电池,放置几分钟再接电试试。接电后就不要挪动飞机了

网友A:
我之前用先3s飞后面用4s电池飞会出现这种情况。4s的动力要足一些换等我话要调一下pid不知道你是不是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用先3s飞后面用4s电池飞会出现这种情况。4s的动力要足一些换等我话要调一下pid不知道你是不是这种情 ...

我都是3s的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都是3s的电池

是不是两块电池重量差距太大了,这种情况我觉得一般都是pid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