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平时都是怎么带飞机出去的??

楼主(2018-01-17):
用背包吗???还是箱子??另外有没有泉港的魔友

网友:
找个塑料盒子 装了带出去

网友A:
用这个咯!

网友B:
用这个出去方便耐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这个出去方便耐压

这个箱子哪里买的??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这个咯!

没车

网友C:
請問這個可折疊的450機架那裡嗎?,有連接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箱子哪里买的??多少钱

在淘宝定制的箱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這個可折疊的450機架那裡嗎?,有連接嗎?

淘宝搜索  dh410或者猛禽机架就有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淘宝定制的箱子

定制???求推荐个店

网友D:
折叠四轴的话搞个旧纸箱足以,里面塞点费报纸, 放自行车或者电动车上正好. 至于弄个专门的塑料箱放后备箱, 我觉得就那样, 现在停车太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折叠四轴的话搞个旧纸箱足以,里面塞点费报纸, 放自行车或者电动车上正好. 至于弄个专门的塑料箱放后备箱,  ...

我是想整个箱子或者背包,爬山上方便,但是定制的太贵了两三百一个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是想整个箱子或者背包,爬山上方便,但是定制的太贵了两三百一个

自己动手,弄个纸箱子改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己动手,弄个纸箱子改改

考虑买个精灵的背包改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請問這個可折疊的450機架那裡嗎?,有連接嗎?

这个看看都不像450至少550

网友:
我看的是第一張圖可以折疊的,應該是450吧,有誤解請各位大大指點,這個機台有淘寶連結嗎?

网友:
有這個折疊架的連結嗎?

网友:
我的飞机都大  用箱子是增加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