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433数传所引发的疑问

楼主(2018-01-18):
大一狗一个学期没有飞飞机了,,,前两天把自己吃灰的机机拿出来倒腾,然后数传崩了,USB端的D+,D-到那个芯片的焊盘都没了,想飞线都飞不了,然后看了那个小芯片,FTDI的

于是就把这个USB-FTDI直接连到数传上那个模块了,昨天晚上这样连是能连上飞控的,但是今天又不行了,,

晚上的时候,看到帖子,用USB转TTL连数传模块,又能连上飞控了,,

有点懵逼,FTDI和TTL到底什么关系呀???

网友:
不明觉厉

网友A:
ftdi是一家专门做usb相关芯片的公司,ttl是一种串口通信协议,usb也是一种串口通信标准(包含协议,接口等相关规则),usb转ttl是在这两种串口协议之间转换,ft232是ftdi公司出的用于usb转ttl的芯片。大概就是这样子。

网友:
提问题的和回复问题的感觉都很利害啊!!!对我来说就象天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ftdi是一家专门做usb相关芯片的公司,ttl是一种串口通信协议,usb也是一种串口通信标准(包含协议,接口等 ...

好嗯,虽然有点乱,但我大概看懂啦

网友:
其实它们区别只是少了个复位信号(普通应用而言)当然你可以把这做别的用途。

网友B:
这个废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废了吧

模块没事就行了,USB转TTL接上,正常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