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信号线误接

楼主(2018-01-19):
F4飞控,m1电机的电调信号线接到了m4的地方,安装飞控的时候,为了方便接电池把飞控旋转90度安装了,求大神如何在cli命令行里面修改,把飞控原本输出m4电调的信号,改为输出m1电调信号

网友:
你把机架电机电调拆了,再重新正确安装不就行了。

网友:
额,这个我看到过论坛有帖教怎么改电机输出通道的。你搜下

网友:
resource重新map 一下就行

网友(2018-02-24):
就不能拆了倒回去吗?你这解决问题走那么大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