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600机架桨叶怎么选择?

楼主(2018-01-19):
我的是四轴600轴距,以前用的都是15寸桨,不过一直有个问题就是定高快速下降会晃的比较厉害,PID调整也没什么效果,偶尔在网上看到可能和桨叶选择有关,估计桨太大了,想征询一下各位该选什么桨?我的是4108 KV400电机,起飞重量4KG。

楼主:
不带云台估计3.2kg起飞重量

网友A:
6S电池用15寸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6S电池用15寸桨

轴距会不会有点小了?现在用15寸桨桨距离有3.5cm

网友:
引用 楼主:
轴距会不会有点小了?现在用15寸桨桨距离有3.5cm

你的电机适合最大拉力表显示1555桨,换小桨怕拉力不够

网友B:
快速下降会晃是多轴的固有问题,调pid效果不大,四轴改成x8就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快速下降会晃是多轴的固有问题,调pid效果不大,四轴改成x8就好多了

我以前的450机架,装好不用调快速下降都很稳,后来自己装了台650轴距的六轴,用的是2212和9寸桨,也是很稳,现在这个四轴怎么搞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