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utaba 8不能关机的问题

楼主(2018-01-19):
Futaba8拿掉教练线后,一直都是开机状态,关机都关不了,只能抜掉电池才能关机。但是接上电源后,开机没问题,关机就不行。

网友(2018-02-24):
神仙问题,除了开关键有问题我是想不出还有什么问题,让大神告诉你吧,帮你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