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斯i6刷10通道以后可以搭配什么接收机?

楼主(2018-01-20):
富斯i6刷10通道以后可以搭配什么接收机?可以用ia10b接收吗?使用sbus/ibus功能,穿越机有没有必要用10通道?

网友:
支持,用ppm就可以了,没必要10通

网友:
确实没必要ia10b我的就是但是有总比没有强

网友:
穿越机没必要

网友:
我手上两个都刷那个16通道固件了。

网友:
楼主和众坛友好,我的fs-t6能刷那种固件?能提供下吗,谢谢您,我的控单片机坏了,换了新单片机,不知具体如何写入固件程序,麻烦您百忙中给点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