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f3地面站串口关闭了usb导致飞控变砖。

楼主(2018-01-20):
小无刷的飞控在设置时在串口部分把USB什么的点了,瞬间噩梦来了,电脑提示USB连接失败,用其他飞控正常,好那就刷固件吧,无奈固件也刷不上了,boot也短接了就是没用!大神帮我解决下问题!你们飞控固件是哪个团队做的呀,怎么有这么操蛋的设置?

网友:
我之前也是遇 这样的情况 ,我是直接从SWD接口刷固件到芯片

网友:
去找帖自己查,应该短接BOOT擦出芯片强刷是可以的

网友:
我的是直接插電腦什麼反應都沒有,電腦連接提示音也沒有了

网友:
高价回收变砖F3,F4!闲鱼交易

网友:
估计你的飞控需要用DFU的格式刷固件,请参考以下链接的方式方法进行。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1557&highlight=f3%2Bevo&_dsign=75f292b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