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有自己做433的吗?

楼主(2018-01-20):
我也不知道哪个是敏感词所有只能发图片了

网友A:
做的多了,不过用23bp的多

网友B:
太多了!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多了!太多了!

怎么没见国内的开源433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的多了,不过用23bp的多

我看用23bp的基本都是做openlrs,没见谁自己写程序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用23bp的基本都是做openlrs,没见谁自己写程序啊?

大神你可以写一个,现在都弄ulrs了,增数一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神你可以写一个,现在都弄ulrs了,增数一体

个人认为增数一体不靠谱,433为了保证距离得牺牲带宽,我之前做转发为了距离用的0.5kbps的带宽,刷新率勉强够10hz

网友:
引用 楼主:
个人认为增数一体不靠谱,433为了保证距离得牺牲带宽,我之前做转发为了距离用的0.5kbps的带宽,刷新率勉 ...

0.5k带宽低了,响应速度至少要50Hz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没见国内的开源433啊?

没见?你意思是开贴子如何教你做吧?呵呵。既然是开源的,还有啥好教的!
下面是我以前做的

网友:
低成本制作433增程,openlrs方案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7750

网友:
这个应该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个人认为增数一体不靠谱,433为了保证距离得牺牲带宽,我之前做转发为了距离用的0.5kbps的带宽,刷新率勉 ...

500bps,10Hz,每帧也就是50bits,这样的话,要么通道数太少,要么每通道的分辨率上不去。另外,万一某帧数据被干扰,那就是200ms没响应,就太长了。这还没考虑连续多帧被干扰的恶劣情况。另外,空速低的代价就是通道的占用时间太长,被干扰的概率更大。
降低带宽以获取灵敏度是必要的,但要适可而止,否则就会适得其反。
从控制的手感来说,考虑到433输入和输出的PPM/PWM本身都有20ms延时,空中传输也需要一定时间,一般这个时间就接近50ms,应该说是挺迟钝的。大型固定翼本身也比较迟钝,倒也还好。可如果是120-150ms,那手感就太差了。
我认为合理的更新速率至少是50Hz,主要通道分辨率不能低于8bit,辅助通道也不能低于6bit。再考虑通道数和数据校验,空速大概就是16k以上。如果再提升通道分辨率的话,那可能要32-64kbps。
带宽提升引起的灵敏度下降,可以从天线和辐射功率上下点功夫,没有别的办法。

网友:
太多了,目前国内切糕非凡凤凰都是基于openlrs过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500bps,10Hz,每帧也就是50bits,这样的话,要么通道数太少,要么每通道的分辨率上不去。另外,万一某帧 ...

就我自己已经做了的测试来说, 我很不主张增加带宽的, 从 0.5 到5 kbps 距离短了一半左右, 如果真的弄成十多k,那距离就很难处理了. 我也考虑过延迟的问题, 其实100+ms的延迟并没有想象的那么严重, 以前玩dota, 160的延迟还能忍受.  500bps看上去很寒碜, 但实际上够用, 但也仅仅是够用, 就我自己的经验而言, 绝大多数时间只有四个通道有变化, 而且真正对延迟敏感的也就这四个通道, 所以我想把每一帧的结构写成4*8+x*(2+6), 4个主要通道和4个次要通道, 如果运气不好, 4个次要通道同时并发(我反正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就把这4个次要通道放到不同的两帧, 总而言之, 就是想办法保证x 小于等于2, 就我个人估计, 99%的时间 x=0. 这意味着绝大多数时间的刷新率在15hz左右.  补充一句, 我这东西完全是为固定翼远航设计的, 不考虑用于穿越. 最后, 其实刷新率也好, 延迟也好, 我觉得在500bps下我都能做到能接受的程度,  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事真的太耗时间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我自己已经做了的测试来说, 我很不主张增加带宽的, 从 0.5 到5 kbps 距离短了一半左右, 如果真的弄成十 ...

我想请教几个问题,方便的话麻烦回答一下,谢谢。
1,你实际拉过的距离有多远(500bps)?
2,用的什么发射功率?
3,用的什么发射和接收天线?
最后,如果可以接受这样的超低带宽,可以试一试用LORA,这个在低带宽下的距离还是有优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想请教几个问题,方便的话麻烦回答一下,谢谢。
1,你实际拉过的距离有多远(500bps)?
2,用的什么发 ...

100mw 下1.5km左右弹簧天线,一端离地五六米,另外一端大概一个人高。  1278没测试过,焊洞洞板麻烦,做pcb我没弄过。。。。

网友C:
引用 楼主:
100mw 下1.5km左右弹簧天线,一端离地五六米,另外一端大概一个人高。  1278没测试过,焊洞洞板麻烦,做p ...

就是说没用飞机拉过距?拉过的话说说天上的距离。
100mW的话,2.4g在天上都能拉距很远,条件合适的话,5-10km都可以。
所以433MHz,以500bps速率,在天上不止这个距离的。
你的天线太差,属于闹着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说没用飞机拉过距?拉过的话说说天上的距离。
100mW的话,2.4g在天上都能拉距很远,条件合适的话,5- ...

我这都属于闹着玩的阶段,等过几天我完善一下代码贴出来吧,我没有时间测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都属于闹着玩的阶段,等过几天我完善一下代码贴出来吧,我没有时间测试

我已发送好友申请,可以聊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500bps,10Hz,每帧也就是50bits,这样的话,要么通道数太少,要么每通道的分辨率上不去。另外,万一某帧 ...

500bps对发送PCM信号完全够用。发送编码信号太占带宽,不可取。

网友C:
引用 网友D:
500bps对发送PCM信号完全够用。发送编码信号太占带宽,不可取。

你能算给我看看么?几个通道,每通道多少bits,多少Hz的更新速率,乘一下我看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能算给我看看么?几个通道,每通道多少bits,多少Hz的更新速率,乘一下我看看?

我说错了,是PPM信号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说错了,是PPM信号

信息只要不允许丢失,在确定的带宽下,用什么编码方式传输都不可能提高信息量,这在信号与系统和信息论中讲的都很明确。500bps能达到的效果,就是我分析的那样,至于能不能用,这个看实际需要。
要想马儿跑得快,又要马儿不吃草,这是不可能的,这也是最基本的人生哲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信息只要不允许丢失,在确定的带宽下,用什么编码方式传输都不可能提高信息量,这在信号与系统和信息论中 ...

你不了解PPM,你可以百度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不了解PPM,你可以百度一下。

你不妨百度了帖在这看看?因为这些东西我不可能搜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不妨百度了帖在这看看?因为这些东西我不可能搜到。

简单跟你解释一下:一般数据通信在能发出8b数据情况下,对PPM可以发送8通道信息。

网友:
PPM是用脉冲宽度承载信息,你知道这意味着多大的带宽吗?另外,PPM属于模拟信号,而我和楼主一直讨论的是数字化后的二进制信号。
需要注意,信息传递本身并不区分数字还是模拟,数字化可以理解成一种编码方式。单位时间能传递的信息上限,依然是带宽决定的。
最后,我决定停止这个讨论,因为在这方面我们再讨论下去没有意义。

网友(2018-02-22):
还是多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