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教

楼主(2018-01-21):
换一个同kv值的电机。浆还可以在接着用吗

网友A:
电机尺寸有没有改动??
假设从2204升级到2212肯定可以用,可能效率低了
假设2212变2204,可能过载烧电机电调
不过要具体看你的kv值,看参数表为准,哈哈哈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尺寸有没有改动??
假设从2204升级到2212肯定可以用,可能效率低了
假设2212变2204,可能过载烧电机电 ...

因为是买的。所以只知道是980的电机。尺寸还真不清楚。那这样有什么好办法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为是买的。所以只知道是980的电机。尺寸还真不清楚。那这样有什么好办法吗

发个链接来看看就知道了,顺便把桨的参数也给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个链接来看看就知道了,顺便把桨的参数也给我

问他了。是2312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他了。是2312的。

看看电机的力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电机的力效

这个怎么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怎么看

多少k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少kv,

938kv。感谢你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