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电机卡顿

楼主(2018-01-21):
穿越机,4合1飞塔,炸过一次后,4号位电机低速没有问题,一推油门就会出现咳嗽,卡顿,又高速又咳嗽…其他电机都好的,求问电机问题还是电调问题?

网友:
替换法,换电机或电调

网友:
缺相?检查下

网友:
看一看卡簧那里,是不是电机轴炸松了,推油门导致外转子上下有虚位

网友:
一般都是电调问题
电机和电调换到其他好的轴上一排除就知道了

网友A:
电容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的问题

不是吧,哭那电调是不是要返厂

网友A:
你要是懂电路,焊工好,有风枪,你可以自己换。。普通单独电调好换。。我的电调负载就不转,空转就问题,这是启动电容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是懂电路,焊工好,有风枪,你可以自己换。。普通单独电调好换。。我的电调负载就不转,空转就问题,这 ...

真要是电调问题,只能返厂了…以后也再不买飞塔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真要是电调问题,只能返厂了…以后也再不买飞塔了

银燕12安也挺好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银燕12安也挺好的啊

我就不说我是哪家的飞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