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不敢玩,玩车

楼主(2018-01-21):
伟力734A加apm,禁飞了没什么可以玩的了,成都还有玩飞机的可能性吗?尼玛跑远了也累。
稍后发视频

网友A:
能给我看看你的参数吗?我的飞控不给舵机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给我看看你的参数吗?我的飞控不给舵机供电

舵机out一通插上就应该有反应。

网友B:
兄弟,成都没见过你喃,出来会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兄弟,成都没见过你喃,出来会会?

哪位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兄弟,成都没见过你喃,出来会会?

一支穿云箭,千万基佬来相见

楼主:
一通乱搞

网友:
我早就改玩油车了。。。我在龙泉玩飞机也没问题,就是不敢去军区飞

网友:
没有供电 按说Pix会给舵机一个5v的电压 奇怪的是电调有电 所以我感觉是参数出了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位大神?

加微信说

网友:
只要想玩那里都是战场

网友(2018-02-25):
APM玩车,GPS不是有漂移吗,是不是会自己小范围跑动啊~

网友:
大佬您好,我最近也在玩车,但遇到点问题,请教大佬一下,pix飞控,天地飞的遥控器和接收机(之前用来飞四旋翼的,就直接拿过来用了,设置都没有改),飞控板只有1、3通道有输出信号,这样对吗,而且1通道左右是正常的,3通道的油门怎么波动遥控器的摇杆都没反应,您有什么看法吗

网友(2018-04-05):
F3的飞控能用来玩车吗

网友(2018-07-28):
能请教下怎么设置的吗

网友:
太晃了,能给相机加个云台不。。

网友(2018-12-22):
你有apm2.8车模的固件吗。我最近在弄全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