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C6C改7通道

楼主(2018-01-21):
各位老师好,我听说MC6C遥控器能改7通道,有教程吗?先谢谢啦!

网友:
MC真的不好不如买个fsi6

网友:
不会改,听说淘宝买个什么玩意来着!名字忘了

楼主:
下面这张图是第五通道两位开关,线路板上是三位插座,不知能不能改成三位开关

网友(2019-08-31):
把大小舵开关直接挪过去就行了

网友(2020-03-07):
完全可以的我才改过

网友:
MC……C是有7通的,完全可以,有一个洞堵上了,要不去航模吧搜索,我记得有这样一个帖子

网友:
能不能教一下啊 具体卖什么零配件 怎么接线  谢谢了

网友(2021-04-06):
大佬这个口是干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