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有救吗

楼主(2018-01-21):
上下两层板被我不小心弄开了,焊点没了,有一路不知道是怎么走的。不知道能不能修,另外请问山狗怎么遥控拍照???不要蓝牙,太近了

网友A:
把绝缘漆刮刮上焊锡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绝缘漆刮刮上焊锡看看

那个只是一个点,没有看到线路

网友B:
只是个焊盘上面有孔吧,如果有孔就拿手电照一下,这种简单的板应该不会是4层的,如果是两层的,直接到对面相同位置找到那个孔就可以看到走线了,如果只是个焊盘而且没有孔,看一下射频芯片那块板连了啥,然后上网查一下那个射频芯片的资料看看那个脚有什么用,有一定机率是没有卵用的接口。

当然,接收机也有些是4层板的,比如我用的D8RII,前段时间刷机的时候发现竟然是4层板,可能是非常照顾高频部分的设计,所以很简单的电路都用了4层,拿手电照也可以看到中间的线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是个焊盘上面有孔吧,如果有孔就拿手电照一下,这种简单的板应该不会是4层的,如果是两层的,直接到对面 ...

我试试   谢谢哈

网友(2018-02-24):
dvr模块加便宜的图传设备,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
劝你放弃吧,那个人工焊不了,浪费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