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1.5的固件定点

楼主(2018-01-21):
Apm3.1.5的固件真的实在是定不了点,不管是potion还是of loiter都是一样,只能换到3.2.1去,稳稳地

网友A:
特意登陆了上来回复你   第一你说的这两个模式是321才开始引入的模式 315就算你地面站选了也进不了这个模式  第二 of loitor是光流模式 你没光流传感器肯定定不了点   你315选loitor  肯定能定的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特意登陆了上来回复你   第一你说的这两个模式是321才开始引入的模式 315就算你地面站选了也进不了这个模式 ...

哦,好的,多谢

网友B(2018-09-09):
老哥我的321固件怎么定不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哥我的321固件怎么定不住呢?

是apm的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apm的不

apm2.8,左右上下的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