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斯i6s求救

楼主(2018-01-21):
富斯i6s+ia10b。遥控里有sbus和ibus输出选项,选sbus但插上去没有信号输出。ibus视乎pix用不到只有ppm输出8通道不够用。

网友A:
貌似有BUS输入啊。。PPM旁边那个不是BUS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有BUS输入啊。。PPM旁边那个不是BUS口吗

那不是sbus输出么?

网友B:
我也是ia10b接收机 可以通过地面站把pix多余的通道都找出来的  可以用 我想在只用的到9个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ia10b接收机 可以通过地面站把pix多余的通道都找出来的  可以用 我想在只用的到9个模式

我是想用sbus输入,ppm只有八通道。你是怎么做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百度搜索https://m.baidu.com/from=844b/bd_page_type=1/ssid=0/uid=0/pu=usm@1,sz@1320_1001,ta@iphone_ ...

我现在是用不到sbus输出!你是用ia10b怎么用才有信号输出!插哪个接口?遥控要调成什么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百度搜索https://m.baidu.com/from=844b/bd_page_type=1/ssid=0/uid=0/pu=usm@1,sz@1320_1001,ta@iphone_ ...

兄弟有联系方式吗?给个企鹅号,或者微信教教我。我的微信1617687075